[原 厂]
机械师M510A-I5-D2

楼主(2018-10-06):
机械师M510A-I5-D2机械师M510A-I5-D2

网友(2019-05-11):
各位同行可以放心下载,已经亮机了!!

网友:
报告版主、各位同行可以放心下载,刷机后已经亮机了!!!

网友(2020-04-14):
正常量机,显卡驱动也装上了

网友:
我的机器是掉电重启,有时候进桌面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不知道板号不对还是咋的,写上去后电流0.5屏不亮了。

网友(2021-01-28):
我的开机电流0.9 刷完跑码正常 亮机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