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好友说明下Z9PA-U8对照位置处电阻

楼主(2018-10-06):
如图,搞个华硕服务器的单路板子,Z9PA-U8 ,上部分内存槽附近VTT_DDR 0.75V供电处 有个电阻焊盘位置不知道多大的或者是否有电阻,求论坛好友确认下,谢谢,还有右边靠近槽子那个多大的或者是否有电阻,谢谢

网友:
看起来少了个电阻

网友:
PR517  1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517  10K                                                                                           ...

靠近内存槽那边那个呢,是有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近内存槽那边那个呢,是有的么

有,10K

网友A:
谢谢兄弟的回复,你能帮我看下这个VTT_DDR供电IC的型号么,我看了是1200 3A1,有没有其他的代用型号比如RT什么什么或者UP什么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的回复,你能帮我看下这个VTT_DDR供电IC的型号么,我看了是1200 3A1,有没有其他的代用型号比如R ...

吊毛!论坛有点位图,你不知道自己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毛!论坛有点位图,你不知道自己下载?

点位图看不到型号啊,凶嘚,不然我来问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的回复,你能帮我看下这个VTT_DDR供电IC的型号么,我看了是1200 3A1,有没有其他的代用型号比如R ...

TPS51200DRCR 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应该是用原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51200DRCR 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应该是用原型号

为什么我的只能看到一个PU2和NET,其他的都是空。。。。两个软件都这样

网友B:
论坛下载BROADVIEWER 点位图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下载BROADVIEWER 点位图软件

就是用的这个软件啊,那个初始的PCB也用,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这个软件啊,那个初始的PCB也用,都不行

不知道了,系统问题吧,也可以下载那个中文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了,系统问题吧,也可以下载那个中文版看看                                                     ...

你QQ多少,我的1402406576加你好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