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小电容引起通电不跑码 也不重启 (以修复)

楼主(2018-10-06):
华硕H61M-E小电容引起通电不跑码 也不重启 (以修复)。通电测试PQ22 源级S脚只有1.3V左右明显不正常,正常因该是1.8V给桥的 漏极D3.3V正常 打开点位图跑线自己接进的LM324门电路集成块 查门电路工作条件 3.3V 经过限流电阻直接进的10脚 电压为1.3V 看来是这里的故障了 直接去掉10脚的小电容 电压上来了 1.8V 这时主板已经工作了 顺利点亮 进系统测试1天没有任何故障 至此修复!

网友A:
输出端电容漏电导致,很清晰的思路。不过纠正一下,LM324是运算放大器,不是门电路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最基本的还没看懂!这个太复杂,要学的东西真太多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下次遇到这个问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电容漏电导致,很清晰的思路。不过纠正一下,LM324是运算放大器,不是门电路

是搞错了 门电路和运算放大器是有区别的!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