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的风叶应急处理

楼主(2018-10-06):
一台联想G455的笔记本用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初步判断散热不行,打开一看全是灰,清好灰,发现风扇不转,有个风叶变型卡在外壳上,拆下整好用胶固定,注意了因为我们的胶在一边会影响平衡,所以在对侧人为加个大小差的胶固定,装好后测试OK,而且没噪音,
附图如下

网友:
为啥不用502快干胶

网友:
502脆容易再次坏

网友:
而且这叶子几乎是要断了,502适合大面积粘贴固定,象这种不到0.3厚度的塑料上剪切力几乎是零。胶固定会在其他叶子中间起连带固定作用,经验证此法在没风扇时应急效果好。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用AB胶粘住的,如果是变形,就用热风枪搞定

网友A:
AB胶好一点 热熔胶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掉下来

网友:
换了好些      这样也用不了多久哦

网友:
用哥俩好啊 结实点

网友:
能处理问题,收到钱就是好办法。不错

网友:
主要就是平衡问题,,,,,,,,,不然噪音太大,,,,,,,,,,,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多了。

网友:
嗯,要平衡,不然有噪音,没风扇时总不能扔那里吧,所以有时就这样,能在不影响使用时简单处理还是值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好一点 热熔胶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掉下来

只要温度不是很高不会的,这已经过验证的。

网友:
感觉用不长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