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0-D02 有显示自动掉电重启问题修复

楼主(2018-10-06):
维修对象:神舟战神笔记本,版号 6-71-W65S0-D02

问题:有显示会自动重启(不定时,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运行一段时机,出现重启后会比较频繁出现问题)

   怀疑对象:1.隔离保护电路问题(公共点电压不稳)

                    2.各供电发热不良,供电不稳

                    3.温度偏高保护

                    4.开机,开关电路漏电

检测及维修过程:

                    1. 开机测得PQ8 4脚G极电压18.4V,不正常正常应该在6V左右,最后测得PU1 OZ8681 的1脚VAC无电压,导致不工作。测得PQ53 G极LOT6_CHG 无电压,导致PQ106没导通,解决办法去掉PQ53, 补0欧电阻到PR483,隔离保护电路问题解决。(测试一段时间后发现故障依然存在)

                  2.  由于测各供电是否问题工程浩大,先跳过

                  3.  进入系统鲁大师测试 各问题没异常,也先跳过

       4. PU4,测得3脚M_BTN# 连接到开机键的,正常是18V左右,(最后发现不正常后改线路后会是16V),测6脚PWR_SW#,正常是3.3v,出现问题后低于3.3V,用示波器打这脚,发现上下跳变。测3脚的电压却没跳变。开始怀疑PU4不良,使得6脚PWR_SW#电压跳变,南桥收到此信号,发生开关机动作,因此出现电脑重启故障。(最后换掉,PU4故障还是没解决,可能换的芯片也是坏的,或者6脚连接的线路板层有短路,最后决定改电路PWR_SW#不经PU4 6脚控制)

     最终解决办法:拆下R328不连PU4的6脚,加一个2极管直接与开关(M_BTN#)连接。具体如图

改动后最后经过测试PWR_SW#不再跳变,机器正常工作了,重启故障解决。

           发帖不易,高手勿喷,如有错地方,请包涵,请多多指教。

            图纸连接

网友:
老鸟就是才老手呀,这样也能找到问题。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个啥原因呢? 这个信号这样改有没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