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k650d i5 换桥后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8-10-06):
这个机器拿来不过保护隔离 最后发现桥坏 换桥后第一天正常 后来客户拿来开机不稳定 求大神,,,,,,,,,,,,,,,,,,,,,,,,,,

网友:
不开时是什么电流,太短了吧

网友:
K650不就那几个问题,PQ23 PQ58 桥 BIOS。

网友:
bios 比较大

网友:
我建议您,再换个桥试一下亲,这样不稳定的机器,别先动别的地方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