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711

楼主(2018-10-06):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电感PL130  PL120  PL110的阻值是多少,我的全部0欧姆对吗。。。。。。。。。。。。急求。。。。。。。。。。。

网友:
这个当然就是0欧姆的,,,,,,,,,,,

网友:
0欧肯定不对的呀

网友:
电感阻值很低,大部分接近0欧姆,1、电感符号:L2、电感单位:亨(H)、毫亨(mH)、微亨(μH),换算关系为:1H=10^3mH=10^6μH=10^9nH。3、换算:数值X10的n次方,如103即为10X10的三次方nh为10uh4、除此外还有一般电感和精密电感之分:一般电感:误差值为20%,用M表示;误差值为10%,用K表示。精密电感:误差值为5%,用J表示;误差值为1%,用F表示。如:100M,即为10μH,误差20%。电感的误差计算,电感在电路中的最大允许偏差是指电感器上标称的电感量与现实电感的允许误差值。

网友:
那把它当场成短路就行了...........................................

网友:
0欧肯定不对,楼主可以用欧姆档确定电阻值是多少。

网友:
我的阻值是0.001

网友:
基本接近0欧姆吧应该。阻值太低了,换个表量下看看

网友:
我的两个表全为0.............。。。。。。。。。。。。。。。。。。。。

网友:
不能瞎断路的,电感在电路中有他的作用的。

网友:
8欧 测试 这板单购贵      4代内存 BGACPU

网友:
0欧是有短路,如果是CPU电感的话,可能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接近0欧,随便拆个量一量

网友:
电感相当于导线,阻值很低很低,0也正常。如果用二极管档测对地二极体值是0欧姆,那就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