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拍照想8P进水不显示不拍照

楼主(2018-10-06):
接到机器,机器有震动不显示,拆开,机器显示座腐蚀,用刀片把腐蚀的引脚刮亮上锡,装机显示。但是不拍照。观察摄像座子没有腐蚀,打组织正常,量电压2.85v没出来。那么查电压。请老铁们看图。

网友A:
楼主重植锡的是什么啊没有表明清晰啊

网友B:
u6603把摄像需要的2.85拉低了?导致摄像无用,重值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植锡的是什么啊没有表明清晰啊

进水显示座引脚腐蚀之后就会变黑,或   者断线,用刀片把引脚刮亮然后给引脚一点焊油用锡点饱满。就可以了。明白了吗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603把摄像需要的2.85拉低了?导致摄像无用,重值解决?

111111111111.老铁怎么
         4&(

       ` ~&&\yM#1
        ,_'Q!!NMW&
        WCb 7N@4D Q%,,
        PM'*MDk#M0p,
            ]@J0&e~~4r' ,+bQEQ
             F8I&#'   _&B$$bW#&$
              &0A1   L#DE&E~!Q&Q,
_=,        ,#0RN1  _T@0$'   ZN$Q.   grNq5
^ 'd     ,0K0pK^  g*Q0g'    #Q4p&,/g9X*&#,_/ (q
  TA1   ,sDQWh4^  x&NM0` _   #FQ#K#fA#   `*K#XWP~-
   ^&p,wNMM0qD: /HE#EN' ..#g)~ '@NG0Qx,    `=X*
  '  '43$'hEk##m0D04f_g  ~^ ~   `-00**0
           =0#ONq2W0BF^#, _            p,,
             `  ^''~    ~b''        **R3`
                      ow,F         +#F~'
                      /-9!          ` \
                       R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603把摄像需要的2.85拉低了?导致摄像无用,重值解决?

大神,哪里有问题吗。我看看。有哪里不明白吗。

网友:
your must mabel  computer with  the  customers  ,hs  sheeled  numuber

网友:
什么事没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没什么

网友:
那个U6603在哪里?有图吗  想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共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