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50 内屏不亮

楼主(2018-10-06):
东芝l850 内屏不亮 外接正常 显卡和散热片不能覆盖的2个显存假焊一样是个通病 怎么解决呢?
显卡
通病

网友:
2代CPU的话 看看能改成集显的不 我一般能该的都该了 换芯片太贵也麻烦 和客户说好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