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S7edge充电后无触摸。

楼主(2018-10-06):
故障:顾客反应是充电后就不触摸了。
他拿了两台手机过来,打算把另外一台的屏幕换过来。
维修过程:更换了屏幕依然不行。
这是观察电路板,非常新,一点没有进水的痕迹。
维修思路:顾客带了这两台手机,那我就对比这台手机的显示座子。
这是我记录的左边第一排的一脚到第12的对地阻值

对比后一致,
继续查!

发现问题了,红色指示的对地是0。
对比另外一台手机,正常是785。
并且查到红色指示的脚位通向下面的电容。
拆去电容,对地阻值立即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触摸ok了。

三星的电路图特别少,我用猎人图纸看到点位图也不准确。
幸好有另外一台手机做比较,不然这台手机很难修。

网友:
直接检测显示插座针角?它对应的其他元件是通过图纸看还是用蜂鸣档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