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开路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8-10-06):
接修一台苹果a1278,故障是绿灯不上电,客户描述机子是摔过以后出现的问题,机子在别处修过的,干过桥 ec及其他几个芯片,惨不忍睹。
测试各条件都正常,就是pm_slp_sus_'为低电平,通电和断电状态打到二极管测试对地都是0.6v左右,差别不大,怀疑是桥开路了。但是也不能就直接干它。那就人为置高看看,得找个安全的方法。
这个信号只到了u7940和r1923还有桥,r1923是接地做放电的,那就拆了它,再飞一根细细的漆包线到pm_slp_sus_l,用手慢慢靠近,让它产生感应电压,pm_sus_en输出为高电平了,至此可以判断为桥掉点了。
一定不能测pm_slp_sus_l,不然会失效,就有点像测试电源好信号有些机型会掉电一样?
上bga拆下重植,搞定。

网友:
果然另类

网友:
感应电压?楼主是电工出身的吗?

网友:
的确有的主板一测slp电压就掉电

网友:
对,有些机器测信号会掉电的,用手摸有时候也会掉电

网友A:
哥你这个电源不得了哪个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你这个电源不得了哪个涨

跟我10年了,一样好用舍不得扔呢。。。。。。。。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感应电压 具体是怎么很操作呢 小白表示不是懂

网友:
能感应电压,啥原理啊...............................

网友:
通电和断电状态打到二极管测试对地都是0.6v左右    请问是测的电压还是电阻? 感应电压这招 有点神奇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运气也不错 ,支持楼主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10年了,一样好用舍不得扔呢。。。。。。。。

之前也是这个电源,换了几个了,用不到2年就要坏一个      哎

网友:
牛X,专业接电二十年

网友:
再飞一根细细的漆包线到pm_slp_sus_l,用手慢慢靠近,让它产生感应电压,pm_sus_en输出为高电平了,至此可以判断为桥掉点了。 高人

网友:
楼主遇到的这种情况,我手里有一台华硕F80S,也可能是同样的毛病,等预热台来了后,也搞一下桥。

网友:
感应电压?这么邪乎

网友:
帖子看了仔细看了3遍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方法有点神奇

网友:
楼主是电工出身的吗?

网友:
感应电压,能让与门输出高?有机会我也试试,断开接地,使得信号产生电路处在悬空与非悬空的环境中。非闭合电路的环境下可以产生的感应电压,如果有桥那端被拉低,则没有感应电压产生,楼主,我分析的对不,这感应电压实测范围是多少呢,以后飞线得注意了

网友:
你们什么情况,这么低的电压能产生感应,那得近乎接触的距离吧,牛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