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C 1.05版本BIOS 。亮机正常

楼主(2018-10-06):
华硕Z97-C 1.05版本BIOS 。亮机正常

1150 Z97-C 1.rar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十分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呢

网友(2019-01-20):
刷了不显,原故障是卡LOGO,慎下载。

网友:
不好意思,是亮机慢,刚才没上散热器,没等亮机就拔电了。现在合成了一下ME,10秒左右亮机,谢谢

网友(2022-12-31):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2025-06-18):
我这个主板和你一样是1.05的 现在是一直循环跑码 也不亮,之前是IO 问题,导致PSON没有完全被拉低,一插电就转,换了IO 正常开机关机了,但是一直循环跑码 不显示,先刷你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