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610C I5 D1 桥没有发出H_CPUPWRGD,导致无CPU 供电

楼主(2018-10-06):
现在电流到0.2V左右掉电,刷过BIOS 。无果 ,现在测量BIOS脚 ,1 脚片选 3.3 V 。8脚 供电3.3V. 5脚SPI_SI只有1.14V  。此脚连桥。能否判断桥坏?

网友:
神舟的 这个本南桥坏的也比较多 我 下载换了 几个南桥了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网友:
遇到这个机器 一般可以考虑 这种故障换个南桥试下 或者是南桥虚焊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应该有一个小电阻  然后再到南桥吧  也会进TPM芯片

网友:
要先有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