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怎么装WIN7系统

楼主(2018-10-06):
苹果笔记本怎么装WIN7系统,有密码,只能重装

网友:
键盘上面一排也不只打字,要重新换个键盘

网友:
苹果笔记本怎么装WIN7系统? 这个百度搜索就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
苹果装双系统只能开密码进OS里面有个实用工具进行重新安装

网友:
百度一大堆教程,如果懒的话,某宝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