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独显改集显后 一直是蓝屏

楼主(2018-10-06):
我是按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68229-1-1.html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3434-1-1.html  这2个帖子改的 改完之后还是一开机等几分钟 就蓝屏了,BIOS后来我也刷成集显的了,显卡也拆了。CPU我也换过,南桥也加焊了下,系统也重新安装了,还是蓝屏。。这个有没有人改完出现相同故障的,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4738改集显是不太可能成功的,除非你把CPU集显供电解决

网友:
改集显有很多因素不可控

网友:
4738至少改过6台了,都很稳定一年了都没返修。细节再看看是不是有漏了,论坛上的教程里有个要加10k的电阻  其实是要加2.3k的,具体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这个有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38改集显是不太可能成功的,除非你把CPU集显供电解决

这机器我至少改了四台,没有一台出问题的,怎么不可能成功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是改显卡问题引起的吗。不要钻牛角尖,排除下其他硬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