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zx-h61c v1.4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哪位大师有这个板子对应的BIOS。

楼主(2018-10-06):
zx-h61c v1.4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哪位大师有这个板子对应的BIOS。

如标题所说的,下面上图。不触发。测电压基本正常。触发点有3.3。预想先刷个BIOS测试下。现在找不到BIOS程序。请各位大师给分析下。在论坛下载一个盈通h61c的BIOS,假如这个板子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A:
师傅台式板触发与bios有什么关系呀?没bios一样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台式板触发与bios有什么关系呀?没bios一样能触发

问题已经解决。BIOS问题。刷了原来的好了。

网友:
纽扣电池装好试试呢,电池没电有的不会触发

网友:
BIOS不参与触发    有些触发掉电就是BIOS坏。你这个完全可以找其他故障了,

网友:
如果主板所有元件布局完全一样,新品也一样,可以一试,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板子很奇怪。PCI小口插上我的检测卡就能触发,不插就不行。最后客户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