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8-DS3 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10-06):
前几天我自己的工作电脑坏了,突然黑屏开不了。当时拆机上诊断卡,开机无反应,于是24针供电打值正常。在短接开机的瞬间看到CPU风扇微动,论坛看过CPU风扇转就停一般是CPU供电短路。于是测CPU上S极短路,当时想我还有一块V星放在箱底半年了于是把A8CPU拆下装在V星主板上结果开机不跑码,考虑第二天工作的原因找了另一套板子装机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今天抽空看了看技嘉主板发现无论是否安装CPU供电场管都是短路的,安装CPU后对地值更低。拆CPU供电场管每拆一个打下阻值,结果运气好拆到第二个不短路了,换上场管,打值正常,安装A8cpu开机,开机不跑码pci13脚时钟不停跳变,诊断卡复位闪烁,换上CPU假负载,CPU时钟也跳变。于是上论坛有大神说cpu损坏导致,于是去修电脑朋友处借了一个FM2cpu,正常触发跑马C799循环,换条内存亮机。然后同样测试V星板,跑马循环4d4A,换内存条正常亮机。总结CPU也会坏!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突然发现CPU供电有3组上管S极与G极偶尔短路,这正常吗?

网友:
AMD和英特尔1155的U都爱坏。遇到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