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单位,公司,学校用哪类交换机啊?

楼主(2018-10-07):
现在单位,公司,学校,用哪类交换机?

网友:
这个要看你布线环境和要求了,就一般的组局域网用千兆的普通交换机,总路由器用好点,带机量大点的。如果公司我推荐用爱快的流控机,千兆交换也够了,再装几个POE供电的无线AP,如果有需要再上防火墙。我不是做广告啊,我们公司之前都是我组的,换了几次设备了,现在用下来这个比较满意。从我进公司10个人到现100多人,设备换过好几次了,路由器一定要考虑带机量,以前不懂,用的tp普通的,人多了就卡或者掉线,也不好管理,现在这个管理方便,分的也细!现在公司的erp系统外网登录,VPN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