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M-GE

楼主(2018-10-07):
求份点位图.

板故障如下,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
关机后再开, RST灯常亮. VCORE 0.8V  有波型. 过2分钟左右,能自动亮. 亮的时候VCORE1.2V

L6716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求思路. 求份点位图.

网友:
图纸参考的: 华擎ASROCK_H55M-LE_1.03(70-MXGE30-C01)点位图

查到故障了: O_PWROK 电压不正常. 换了个01B的上拉电阻.

网友(2018-11-26):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可以发一份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