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拯救者14左边的USB充电的接口失灵,鼠标U盘都不好用,

楼主(2018-10-07):
联想拯救者14左边的USB关机充电的那个,只能充电,不能连接数据,在BIOS把USB充电模式关了重开,开机之后就正常使用,鼠标,U盘连接都正常了,等关机以后在开机以后就连接就没反应了,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左边的这个USB

网友A:
先用PE测试一下。确定问题是哪引起的,如果也不行,可以在官网下个BIOS刷新一下。

网友:
修到过一台,小板上的问题,不知道你这台是不是

网友:
就是USB.那个接口的小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PE测试一下。确定问题是哪引起的,如果也不行,可以在官网下个BIOS刷新一下。

BIOS我也刷最新的了,在bios设置一下,就没问题.都正常了,等关机在开机就不好用了

网友B:
放电试试。不行 打打数据线阻值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试试。不行 打打数据线阻值什么的,

怎么打数据线阻值啊

网友C:
楼主 修好了吗?找到问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修好了吗?找到问题了嘛?

没修,不知道毛病,bios也更新了,在bios里把充电模式关重新开,就好了,USB数据连接都正常了,等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只能充电,是不是BIOS放下电就好了呢

网友:
系统重装了没有?????

网友D:
下载个联想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联想电源管理。

之前下载了,

网友:
换一下 USB晶振试试。估计就正常了。

网友:
期待你能修好,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