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专业词汇

楼主(2018-10-07):
1.掉电:表示自动关机。

2.触发:表示按下开关键。

3.复位:这个在不指定是什么复位情况下是指PCI或PCI-E插槽的复位。

4.时钟:这个在不指定是什么时钟情况下是指PCI-E插槽的时钟。

5.通电:表示接上电源。

6.加焊:正常表示加焊BGA

7.虚焊:正常表示BGA某一些焊点没有焊上。

8.触发无显:这个表示触发后没有显示,不管跑不跑码。售后的说法是“加电无显”。

9.触发掉电:这个表示触发后在很短时间内(正常不超3秒)掉电。

10.触发掉电:可再触发:这个不解决。

11.触发掉电:不可再触发:这个不解决。

12.通电掉电:这个表示在没有触发的情况下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并且在很短时间内(正常不超3秒)自动关机。

13.通电掉电:可再触发:这个不解释了。

14.通电掉电:不可再触发:这个不解释了。

15.跑码无显:这个表示跑码了但是没有显示。实际用法:跑码XX 。

16.不定时掉电:这个不解释了。

17.定时掉电:这个不解释了。

18.不触发:触发后没有上电。

19.背光:显示屏的灯管发出的光。

20.暗屏:显示屏没有背光,但是有屏正常有图像。

21.大短:主供电短路,笔记本正常是指19V,主板12V。

22.烧鸡:烧机,对短路点加电,这时故障点会发出大量热量。

23. 触发掉电上电:触发后上电后掉电了又上电了,意思是开机后不断自动开机关机。

24.跑码掉电:这个不解释。

25.跑码掉位:跑码中突然没有了复位,但是并没有掉电。

26.跑码无显:码跑完了,但是没有显示。

27.跑码XX(挡码XX):跑码到某一代码后停止不跑了。

28.复位无显:这个不解释了。
29.蓝屏:这个也不解释了。

有什么错的欢迎指正。
一时只能想起这些还有什么随时补充。如果你还有什么词汇希望能说说。

补充内容 (2018-10-17 19:28):
30.集显:指集成在桥的显卡。

31.核显:指集成在CPU的显卡

32.独显:单独的GPU及显存。

补充内容 (2019-4-25 12:15):
33.随机卡码:跑码过程中随机卡在某在代码,每次开机卡的代码都可能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9-5-12 13:39):
想问问,如何才能获得此贴的永久编辑权?

34.触发针不关机:任何情总况下按开关都不关机。

补充内容 (2019-7-12 15:41):
35.显示中无复位。正常使用过程中无复位,无复位后主板无信号输出到显示器,主板还通电风扇还在转,但电脑已经不工作。

补充内容 (2019-7-22 15:12):
36.二开正常:表示第一次开机没有显示,第二次开机正常

37.二开无复。参考36项。表示第二次开机没有复位

38,二开无显:参考36项。表示第二次开机无显示(此项属模糊表示)。

补充内容 (2019-10-9 19:33):
3.9,触跑掉:触发-跑码-掉电

补充内容 (2019-10-10 15:13):
40,触跑掉重:触发-跑码-掉电-重启

补充内容 (2019-10-10 21:34):
41,重复跑码:和挡码不同,它挡不是一个代码,而是两个以上的代码重复的跑

网友A:
部分解释不完全准确
比如 触发:表示按下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解释不完全准确
比如 触发:表示按下开关键

这个……那你为什么解释下呢?开关本来就包括触发,没有开关那来的触发呢?这个怎么就不准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