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可以打开wifi但是搜不到无线网

楼主(2018-10-07):
新人,是这里提问吧?

网友A:
你讲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一个案例,给你简单介绍一下维修思路:
1、检查一下是否安装了主板上的小天线,一个倒L型的排线,这个不装会影响信号。
2、检查一下主板的B面小天线的4个接头座,尤其是背面从右往左数第2个,这个是wifi信号的接头,如果有损坏缺失肯定信号没有。
3、如果线路都正常,则检查一下手机的后背是否接了天线的连接铁片。
我遇到的问题了出在第2点,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座子焊上完美解决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一个案例,给你简单介绍一下维修思路:
1、检查一下是否安装了主板上的小天线,一个 ...

可能是哪边影响了信号接收,刚才出现了一个无线又消失了。天线换了新的现在再重装一边芯片试试看。

网友A:
如图所示的黄色标记的部份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后续,参考了其他帖子。拆掉了滤波器F_TRI_RF。直接短接了R5214_RF和C5133_RF。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的黄色标记的部份都要检查一下

也不知道哪里问题,模仿别人拆了滤波器短接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的黄色标记的部份都要检查一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