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5100二极管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8-10-07):
二极管上面型号写着 SR5100 下面写着136F 有的写 485F
请问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例外我发现两块同样的高压板上 同一个位置 它用的是SBT5100VSS 这个型号的 下面写着719J 有的写626J 请教下136F 485F 和 719J 626J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
在坏板相同位置拆来用 或用 电压 500V 电流3A 的管代

网友:
'可以在旧板子上拆,,,,,,,,,,,

网友:
这是肖特基二极管,可用SR5200或MBR5200代换,液晶旧板上有

网友:
可以用3100 代啊,,同一个位置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
5A/100V  电源板上很多的 SR540  sr510

网友:
多谢各位的解答 已经修好了  在网上买了20个SR5100 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都在料板上同样位置拆,一般都能用

网友:
耐压和电流够就行,,,,,,,,,,,,

网友:
12V供电整流管,5200、5150、31DF等电流达到均可。

网友:
整流管不都是随便拆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