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VM510L 板号:X555LP R1.1 取电池开机

楼主(2018-10-07):
参考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3105-1-1.html
割断板子LDO3.3V处,外接一个3V上去,一个月后回来了
一样的故障

经测试,取掉机内大电池,无论是割断板子LDO3.3V处,外接一个3V,还是把3V电池接在风扇旁边BAT1上
机器都不能保存时间
点位图发现RTC不是接在大电池LDO3.3V上,而是通过大电池7.5V转换得来。
板子出厂LDO 3.3V  BAT1 转RTC相关元件没有安装。

拆掉R2240  补R2229 D2201
将3V小电池装BAT1上
如果R2234没有安装,可以不用割大电池LDO3.3V
不知道这样还会不会再回来

网友:
大电池7,5v   还没搞过这种
大电池7,5v   还没搞过这种

网友:
老司机有点牛,,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方便快捷,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A:
这机器,我们这边都知道放电就能好,运气好半年或者三个月,运气不好也就一个月,估计还是板子的问题,下次如果再回来,你对着MCU的桥模块微微风枪加热一下,看能用多久,记住是微微加热,温度也就控制在220左右。华硕飞堡系列的质量,真心,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们这边都知道放电就能好,运气好半年或者三个月,运气不好也就一个月,估计还是板子的问题,下次 ...

谢谢
下次遇到,拆掉C壳就加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