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下这两个表,真假

楼主(2018-10-07):
大家帮忙看一下,左边就是旧了,坏掉了,右边的是刚买的,

网友:
在旗舰店买假的不多   TAOBAO 上假货太多了   这表好像不也高呀

网友:
真假都不贵,人家造假的也得有利益才会造,谁去仿这个胜利表啊,要仿也得仿福录克

网友:
应该是同型号,不同版本吧………………

网友A:
黄色转盘是新版的,两个都是真的。
胜利的内转盘设计不好,里面三个螺丝位塑料柱子,很容易脆碎。转盘也容易氧化失灵,数字乱跳
优利德的设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转盘是新版的,两个都是真的。
胜利的内转盘设计不好,里面三个螺丝位塑料柱子,很容易脆碎。转盘也容 ...

胜利的表,档位开关一直备受诟病,多年来厂家也不改进,我现在手头上用的新版VC97,档位开关转起来又紧又涩,跟优利德的UT61E手感差远了。

网友B:
vc97测量速度太慢了,搞维修推荐福禄克F12B,淘个二手的,包你满意

网友:
胜利表有点神经质,还是福禄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97测量速度太慢了,搞维修推荐福禄克F12B,淘个二手的,包你满意

太贵了,伤不起。谢谢,你有便宜的吗,推荐一下

网友:
右边真的,跟我在淘宝上的胜利专卖店厂家买的一样,还可以,带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