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上电0.15维修

楼主(2018-10-07):
拆机。
3.   5.v待机电压正常
按时序测量内存供电为0
图纸发现内存供电芯片第一脚syson没有电压,查到ec第95脚发出,测量对地阻值几百欧还正常,然后坚持ec工作电压,测出个大概,供电开启都有,看论坛有说不触发刷南桥blos好的,刷了一个不行,把ec换了,开机跑到1.3,心里正喜呢,开机不亮机,擦显卡blos都搞一搞,还是不亮供电都有,CPU内存换过一样。正愁呢量了下发现开关脚电压50多v,怎么这么高,又找了相同的料板拆了个ec搞上,开机还是不亮blos又下了一套刷刷,还1.3不亮,开关脚电压15v还是正常的吧,琢磨好一会怀疑显卡,把供电断掉想改个集显呢,根本不亮。。放了好一会,想起用示波器量一下blos波形,一开tm的自己亮机了。我百思不得其姐。。。为啥就突然亮了呢?
照片一上传就模糊啊

网友A:
你这表从菜市场买的吧,开关板电压50几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从菜市场买的吧,开关板电压50几伏

表没有电了吧 50v你量升压电路也没有这么高吧 会不会是写错了 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没有电了吧 50v你量升压电路也没有这么高吧 会不会是写错了 5.0v的

我的胜利表电池不够电压的时候,测量电压是低于正常值的,而不是大于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从菜市场买的吧,开关板电压50几伏

确实是50多V啊?难道我表坏了??

网友:
看看你万用表电池是不是没电了,一般没电也没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