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光影精灵 tpn-q193

楼主(2018-10-07):
hp 光影精灵 tpn-q193

版号DAG75AMBAD0 DAG75AMBAD0

网友(2019-02-27):
请问这机器是不是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2020-06-07):
我的不装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原厂BIOS,已收藏。。。。

网友(2021-03-12):
刷完开机没反应,原故障暗屏 机型:HP TPN-Q193 DAG75AMBADO REV;D

网友(2021-05-22):
开机显示30秒左右掉电,风扇狂转 ,温度报错

网友(2022-11-13):
有序列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