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wescom E3228 MUC

楼主(2018-10-07):
RT809F备份 修了一批 测试OK
驱动板JP.Y-L58VHN-BV4
主控 TSUMU58VHN-1
屏 TH320L534-1 6

网友(2019-01-14):
这个的确是好东西,我刷完机器就复活了。非常感谢,赞

网友(2019-06-13):
我的机器也是通电瞬间屏幕背光响亮亮不起来,电路上到1.几,怀疑MCU程序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我的刷完以后彻底没去看了不能用,刷前还有上电电流,屏幕背光闪下,想亮亮不起来的感觉

网友(2019-07-16):
我碰到了这样一个情况,19年2月份的时候,也是同一个型号。电压正常不会亮,刷上之后好了。
用了今天又坏了,然后我用风枪吹了旁边的一些芯片管子不会亮。再重新刷了楼主的mcu又可以了。但是我感觉又会返修。。。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今天我做一个测试,我换一个bios 芯片再刷一下,试试。。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如果返修,我再来回贴。。。

网友:
谢谢 楼主  刚遇到一台 刷了你的MU 立马满血复活

网友(2019-11-24):
刷完完美亮机给力

网友:
bios是好的,已修好一台

网友(2019-12-26):
有一个3228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0-11-01):
别的机器可用吗?有没有通用的啊、

网友(2021-05-30):
不行,我这台机子刷了,指示灯正常,但背光不亮

网友(2021-07-09):
我遇到一个 不通电   试了2个程序都花屏   试试你这个

网友(2022-01-09):
感谢楼主 今天下载了,修了一个跟楼主提供的驱动板一样的 满血复活!

网友A(2022-04-25):
刷机OK复活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OK复活了,感谢分享

老板 顺手给我加个分哈

网友(2024-05-23):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刷完背光无法点亮。我又找到其他的刷上才正常。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