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H81M-S2PH V1.0艰难维修

楼主(2018-10-07):
技嘉H81M-S2PH V1.0朋友收来的板子,现象:上电不触发。
1、测量PSON到io断开,跳线后可触发,但上电1s立马掉电,循环3次左右然后上电3-4秒再掉电,以此循环,猜测是短路保护,测量发现VCC3短路,一路排查,发现IT8892E烫手,拆开依旧短路,没办法,拆电容,拆电阻,发现RN22排阻短路,拆开后恢复正常。如下图

2、重新上电发现故障依旧,反复重启,BIOS已经刷过官方的,测试上电瞬间各大主供电都正常,pcie A11 3.2V,A13 A14 0.4V。没有思路了,问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还要排查哪些?实在是对这个板子没招了。

网友A:
师傅排阻会短路的吗?第一听哦,各大电压都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傅排阻会短路的吗?第一听哦,各大电压都出了

阻值偏小,实测只有十几欧

网友A:
那板上很多o欧的电阻不也是短路了?本来有些电阻就是阻值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板上很多o欧的电阻不也是短路了?本来有些电阻就是阻值低的

拆下这电阻测vcc3对地阻值就正常了,不然都是十九,现在反复重启不知道往哪方面测了,求助

网友A:
无语了本来有些就是阻值就是低的,只要电压能出来,能触发就要上cpu,查各大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本来有些就是阻值就是低的,只要电压能出来,能触发就要上cpu,查各大电压出来没有

pcie复位信号都有了,各电压测试过上电瞬间都正常的

网友:
有pci复位不一定电压都正常的呢

网友:
找图纸看看,排阻的另外一边接的哪里,对比值是多少。如果这个电阻是一个上拉电压,你拆掉,后面没供电了。怎么可能会开机

网友:
看看桥有不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偏小,实测只有十几欧

在线测试不准的。而且排阻应该不会短路,最多是阻值变大,如果是data和clk线路上的话可能会卡内存这种问题。感觉你修的很乱。橙色3.3v电压对地值本来就不高的。

网友:
现在很多板阻值都是非常低的,走弯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