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00 不出3.5V待机维修

楼主(2018-10-07):
G400 这个机子进水了,我发现笔记本主板进水真的很有特点,要么IO上面进到了水,要么就是3.5V待机芯片进水了,要么不是别的地方进水呢,难道是设计者故意设置成这样的回归正题,这个G400也是进到了待机芯片,而且还是两个分别出3.5V的芯片,清理了一下,然后分别换掉了了这两个芯片,但不是不出
中间走了弯路,就是没有细看,以为7.8脚都是19V过来 ,发此贴,希望大家以后能注意这个问题,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最后的问题是7脚的开启分压电路,断线了,
飞了一条路解决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不错,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能修好就是技术,学习了!!!!!!

网友:
飞的线最好能在一面上,这样容易被外壳碰伤。

网友:
7脚8脚都是IN,连锡不行吗?7脚电压是多少V

网友:
焊的好丑,也没清洗干净,会留下隐患

网友:
我好早之前也是发现这样,除了大面积进水外,小部分进水的情况都是导致供电部分或者待机部分损坏的多,应该是有意不开其他部分接触水降低大芯片短路损坏吧。

网友:
线弄得不科学。到处是线 看到就不舒服

网友:
                             腐蚀 的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