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50 进系统不定时断电通病最终解决办法

楼主(2018-10-07):
这个机子现在很少修了,4.5年前这个机子真的修的好多,有两大通病,我都记得,一是USB口,二是这个散热器很容易坏,温度一下子能达到8.90度
回归正题,我这个机器是亮机进系统启动后掉电,排除了散热问题,更排除了U5温控芯片的问题
在论坛一搜,发现这真是有这个通病,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解决的,
因为以前修过这个机器的 这个问题,所以就没有去搞BIOS,CPU,显卡,加CPU电容等等了.....
换个思路,我发现在进系统掉电之后,按开关,是不能直接触发的,一定要拔掉19V, 然后再插上才能开机,  那就应该搞待机这块了,
直接说答案,PU401是待机芯片ISL6237,  14.27脚是EN1.2开启脚,由于MAINPWON过来,再追查MAINPWON,到了PQ201的D 极,在这里我用了简单的方法直接把PQ201拆了,这样可以直接把EN1.2开起来,不用受PQ201前面 的影响了,我表达不清楚哦,晕,上图吧,还是请大神来解释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嘛!说的我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拆掉PQ201后,MAINPWON不被拉低了.可能是LM393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MAINPWON 这个信号没有去哪里 只去控制待机3V 5V 的开启 拆了PQ201 不受控~这个也可以这样做的 !假设还控制其他地方开启的话不可以拆!

网友:
Pu102B的5脚电压正常是多少?这里那么多个电阻,电压是怎么算的?

网友:
楼主是把两个通道的电压开启去掉不受控制,默认开启是吧

网友:
这不还是温度过高造成的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温控电路啊。应该查一下PU102 5脚的电压吧。

网友:
好了就好呀  再去深究就会让费我们修机的时间了

网友:
没搞懂说啥

网友:
给我们留下了想像的空间

网友:
这不还是温度过高造成的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温控电路啊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没有看懂,不明白

网友:
拆了PQ201 不受控~这个也可以这样做的 !假设还控制其他地方开启的话不可以拆!

网友:
看不懂+1,温控通病

网友:
LZ写的什么啊????

网友:
比较器出问题了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