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了:联想G40-70笔记本 进系统后不充电,关机后拨插适配器电源头又可以充

楼主(2018-10-07):
联想G40-70笔记本 进系统后不充电,关机后拨插适配器电源头又可以充 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当第一次插适配器时 没按开关前 是看充电的,而且可以充到100%。但开机准备进入系统桌面后,就不充电了,系统里提示 |:90%可用,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关了机后,也不充。但关机后拔插一次外接电源接头,又可以充了。是不是主板坏了?还是可调电源的问题,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能正常充!

结果:感谢感谢12楼的专家,果然是这个问题,装了这个电源管理软件而后重新设置成最长续航时间后 就可以充了(之前是最长寿命时间)。。。。。这个软件可以改变CMOS设置的!!!?要不,怎么重新安装系统了还一样!!!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进CMOS里 也可以充哦。。。。系统也重新安装过了 也一样~

网友A:
冲电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这个冲电芯片我记得是BQ737 来的  这个蕊片很好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电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这个冲电芯片我记得是BQ737 来的  这个蕊片很好维修的

没错 就是 BQ737 充不充电 是不是由EC控制的呀  还是桥啊?

网友A:
你先查冲电的条件对不对先 用波波打一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冲电的条件对不对先 用波波打一下看对不对!

波波在哪里下手?能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感有波形,一旦进系统桌面后没有波形了。。。电流也跟着下降了。

网友B:
可以设置充电的电量门槛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充电的电量门槛值吧!

主板电池已经放电过了。系统也重新安装过了。。。。

网友C:
装了联想的电源驱动,跟电源管理没有?联想有的要装这个

网友:
感觉像是软件问题 ,没进系统前都正常,  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了联想的电源驱动,跟电源管理没有?联想有的要装这个

感谢感谢,果然是这个问题,装了这个软件而后重新设置成最长续航时间后 就可以充了。。。。。这个软件可以改变CMOS设置的!!!?要不,怎么重新安装系统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果然是这个问题,装了这个软件而后重新设置成最长续航时间后 就可以充了。。。。。这个软件可 ...

联想有很多机器都是这样,其他牌子也有。电源管理驱动 跟软件 有关    ,不是改变CMOS了解的应该知道BIOS启动后硬件控制就移交到系统了,应该是win的自带电源管理无法衔接上吧

网友:
联想搞这些不着调的管理软件,烦得很,那些无线网卡打不开的也和这个差不多的原因!

网友:
联想充电充不动的首先考虑这个电源管理,这个程序在EC里面,如果电源管理无效只能换EC或者刷EC程序。

网友(2021-05-12):
联想有的机器的确有这个现象,遇到过只充电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