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数据恢复求解

楼主(2018-10-07):
一块创久科技做的120G固态硬盘不认盘,检测电路正常供电都有,怀疑是固件问题,主控是SM2258XT。现有一想法:如果买个型号一样板子也一样固态,只把4个存储芯片换过来数据能恢复吗?当然主控和4个颗粒也要一样。

网友:
用专业的flash数据恢复设备去做吧,这样换芯片风险性太高,还要植球啥的,防止颗粒损坏。再者主控都有加密算法,未必同型号通用。

网友:
固件就是存放在这些闪存颗粒中的,你换过去也没用,但有一个30分钟大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SSD数据恢复真的太麻烦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不用试了。我可以给你讲。换过去不能得数据。换上能认得重新量产。硬盘应该能好。数据没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主控坏,那单换主控数据能恢复吗,还有换了主控还需要写固件吗?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重写固件后资料会丢失吗?

网友:
如果资料很重要 没金刚钻不要乱搞 是在咨询死路 pc3000了解一下

网友:
SSD恢复数据,没搞过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