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180SWN 不开机通病 BIOS

楼主(2018-10-08):
AOC E2180SWN 待机电压正常,不开机,BIOS通病,遇到几台了。
附件

AOC E2180SWN SM280CLA_HSM207_20150612_E2180.rar

网友:
哈哈哈有缘啊,我下在下一个试试。我这台我以为是假的呢,也是不开机

网友(2018-11-30):
路过学习了,现在有4台下来试试 ,感谢楼主

网友(2019-01-06):
刷了这个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电压正常不开机

网友:
楼主ROM是正常的。第一次刷后脱机会显示三基色轮动,联机用菜单恢复出厂后,正常了。

网友(2019-02-21):
w25q80bv可以刷,刷好后把两边脚往里折,可以焊接上去。

网友(2020-04-11):
我正好遇到,各电压正常,就是指示灯不亮,也不显示,下载刷机试试

网友(2020-10-21):
刚碰到了一个,刷了还是不行,据说对芯片有要求

网友:
有刷成功的吗?说一声

网友(2021-12-08):
这个程序大小是1M的,512K还是256K或128K的

网友(2022-02-19):
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2022-08-21):
楼主ROM是正常的。第一次刷后脱机会显示三基色轮动,联机用菜单恢复出厂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