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3电流0.52a加电无显

楼主(2018-10-08):
联想yoga 13电流0.52a加电无显 CPU旁上面写着r47的电感没有电压,电阻只有2欧,正常吗 给个思路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量下复位有了没

网友:
估计是正常的,CPU 阻值本来就低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你也在修这个哦  昨天有个没待机的直接让他更换主板  不修拿走了

网友:
丛论坛下载了,刷了,现象一样一样的,

网友:
无进水无掉件刷BIOS烤CPU不行换板,烤CPU不要烤化,150-180烤半小时不行就算了。

网友:
CPU电感就算是2欧也应该是正常的,刷bios吧,刷了不行就加焊CPU看看吧

网友:
这个机器谁有图纸呀???????????????

网友:
遇到些进水的   刷bios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这机器很少出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好像蛮多的,CPU坏的也不少

网友:
CPU供电电感打值低正常,现在你要看的是哪些电压没出,具体量一下,你这个只给电流不给信息没法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