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分享个华为荣耀9青春版进水无触摸

楼主(2018-10-08):
华为荣耀9青春版进水无触摸必杀
拆机后发现,触摸上的2.8V电阻已经腐蚀短线,直接飞线接好依旧没有触摸,

找了个电路图查了下条件,

他的2.8V来自6555电源‘

U1701在主板上是空。2.8V来自电源6555

发现R720和R719无电压,两个电阻都是由R1702上拉1.8V供电过来的,

检查发现R1702也腐蚀断了,直接更换0欧电阻,上拉供电有了,但是依旧没有触摸,

  测量发现R720阻止变大10M欧。R719 1.5K ,找了很多料板都没有发现1.5K的电阻,没办法找到6P的料板,上面有2颗1.33K的电阻很接近,直接全部更换,开机触摸出来了

故障总结,在I2C总线上拉电阻不正常或总线出问题开机瞬间2.8V电压是可以测到的,之后是没有的,同时复位信号也是测不到的

如果上拉电阻都正常,1.8V和复位电压都正常,开机瞬间没有2.8V电压,更换电源

2颗电阻必须同时更换,1K 2.2K 4.7K   ,最好换接近的阻值,,有时候偏太多也会没有触摸,因为他的上拉电阻影响信号的先后时序

网友A:
荣耀9青春版的图纸从哪弄到了。你用的什么加密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荣耀9青春版的图纸从哪弄到了。你用的什么加密狗呀

维修宝典   不是很全  有些VIVO的都没有  就华为的还可以

网友:
666666思维清晰,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测电阻,都不用取下来吗

网友:
图片没箭头啊!大佬!!!!!!!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关注你了,以后学习大佬的每次分享经验,非常赞

网友:
蓝锐的图纸也不错  有维修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