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大电流用松香烧不出来,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8-10-08):
(图片)

网友:
感觉不出来那里发烫,

网友:
用电池烧会好点

网友:
板层短路了吧,我一般都电池直接接上几秒,把短路点烧断就好了。

网友:
能烧出来 我也之前也是烧不出来,这种一定要有耐心,等好长一会就能感觉哪里热,然后在微烫。一般是2g功放旁边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