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591P的3v/5v待机芯片SN0608098RHBR芯片快速维修

楼主(2018-10-08):
SN0608098RHBR芯片检测步骤
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6)VIN是否为+19      V
2、检查芯片基准电压是否正常:(7)LDO是否有5V左右电压;(否则坏,当然要注意137脚滤波电容漏电),另外(5)脚应该有3.3V电压
3、(7)产生的5V电压分成五路:其中第一路送到本芯片第19脚作为芯片后级工作电源;(第二路送到3V/5V转换电路(PU9)形成EC的供电电压3.3V;第三路送到过压保护电路(PU15),当适配器或者电池电压过高时,拉低3V/5V开启信号以及5v基准电压从而使3v/5v芯片停止工作)
4、检查芯片开启信号是否正常:(14)、(27EN是否为3.2V电压;(若为0V则检查EC待机条件,若EC损坏,则此时断开EC,将3V芯片的1427脚与5脚相连,只要后级电路正常就应该有3V5V电压输出。)
5、用示波器检查15182326脚是否有持续的震荡脉冲输出(峰峰值大约为20~25v
6、检查与16脚相连的大电感后端是否有5V电压输出,否则查负反馈(10)脚和自举电压端子(17)脚以及管脚上所接的元件。检查与15脚相连的大电感后端是否有3V电压输出,否则查负反馈(30)脚和自举电压端子(24)脚以及管脚上所接的元件。
6、(13)、(28)为芯片电源好信号输出端子,当芯片正常工作时产生幅值为3.3VALW_PWRGD信号

网友:
很好,分析思路清晰,对电路检修有很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