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问下贴片三极管 上面标 W06 侧注27得用什么换?

楼主(2018-10-08):
问下贴片
三极管
上面标 W06 侧注5d得用什么换?

网友:
不知道,帮不了你

网友:
普通W开头的就行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最最最普通的管子嘛,拆旧板看板上电路差不就行了。

网友:
40V 100mA的PNP三极管PMBS3906
你看着代换吧

网友:
三极管还要分型号才能代换啊,直接看看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不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