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41111T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8-10-08):
索尼PCG-41111T接上电流表无待机,索尼的笔记本会出现小电池没电开不开机的情况,拆开后量了下小电池1.9V,有点低了,换了个小电池,真的好了,过完十一修的第一个本,开门红啊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本,开机风扇狂转换了EC也不行 还能是哪的问题,有大佬知道的吗

网友:
小电池没电会导致无待机?不触发或无显是有可能的。无待机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本,开机风扇狂转换了EC也不行 还能是哪的问题,有大佬知道的吗

换EC了,有没有看带不带程序啊,带程序不好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本,开机风扇狂转换了EC也不行 还能是哪的问题,有大佬知道的吗

你尝试换换驱动

网友:
这样也能发帖。。。。。。。。。。。。。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这都能碰到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