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校车载显示器特殊接口,有见过的吗?

楼主(2018-10-08):
驾校车载显示器特殊接口,有见过的吗?这是什么接口?
哪能买到这个显示器?

网友:
接口形式不重要,关键看传送哪类信号

网友:
雷电接口,或者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很少,但是也可以看一下,排线的另一端,也许就是VGA。

就是VGA找不到这种接口的显示器,或者转接线

网友:
这接口特殊,很少见,,,,,,,,,,,

网友:
不清楚这个叫什么接口,所以网上也不好查,,。。

网友:
这接口少,在工控机上这类接口较多。。。

网友B:
这个也有可能是VGA接口的信号,只是改了外形,拆开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可能是VGA接口的信号,只是改了外形,拆开来看看。

是VGA,就是不知道名字,找这样显示器,找不到,或者有转接线也行,就是不知道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