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在ASUS官网下载的BIOS 不能用

楼主(2018-10-08):
在ASUS 下载的BIOS 是CAP后缀的。用编程就刷进去不那用。那个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官网下载的要在亮机的情况下进DOS或者系统刷,因为里面还包含ME或者ECbios,你直接刷编程器不行

网友:
也可以提取里面的BIOS文件出来刷可以,自己合成,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要修改的

网友:
RT809F/RT809H可以直接刷

001:  序列号:20170527182949-062161  ,PCB V1.80,Boot V1.00
002:  当前所选:W25Q64,容量:64M位,8M字节。
003: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3.html
004:  >------------------------------------OK---------------------------------------<
005:  侦测到CAP格式BIOS,转换完成;
006: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6445 ,32位_0x5F186445 ;

网友:
001:  序列号:20021049-062161  ,PCB V1.80,Boot V1.00
002:  当前所选:W25Q64,容量:64M位,8M字节。
003:  ...................
004:  >------------------------------------OK---------------------------------------<
005:  侦测到CAP格式BIOS,转换完成;
006: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6445 ,32位_0x5F186445 ;

网友:
                           需要分离的。。。。。。

网友:
这种BIOS,要不就是分离,要不就是在DOS或系统下用BIOS刷写软件刷,

网友:
新主板直接下载下来好多是不能用的 要改

网友:
这样的后缀要在系统里刷。。。。

网友:
你官网下载好多是系统下升级的 编程器不能直接刷写的 需要分离合成

网友:
华硕的BIOS除了在系统里刷外,还可直接在BIOS里面刷,有个EASY FLASH,只要将官网下载的BIOS放到FAT格式的U盘中,就可以利用BIOS中的EASY FLASH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