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悬赏求助华硕K43SV 2.0 非通病不触发,新待机时序

楼主(2018-10-08):
裸板通电不触发,通病排阻搞过换过,ec换过。拿掉小电池自动触发到0.02  3v 5v用示波器瞬间出来下就关闭,bios各脚到ec无断线,拿掉bios3v 5v稳定输出。
新待机时序查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低电平,就是不上电,自动关闭3v 5v了,不知道怎么弄的有一次直接上电到亮机,就在也没有自动上过电。
下面把新待机时序分享下:

经典待机流程
1. 在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后,产生公共点;
2,接着产生EC的待机供电;
3,在EC待机正常后,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待机时钟,EC在延时得到待机复位;
4,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5,EC检测适配器是否存在;
6,如果检测到适配器,EC会自动发出吸纳号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pwm的3/5v);
   如果检测不到适配器,EC需要收到触发开关后,才回去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以节省电力;
7,EC发出RSMRST#给南桥;
特点:BIOS供电和EC待机电压是一个电压;
新的待机供电流程
1. 在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后,产生公共点;
2,接着产生EC的待机供电;
3,EC得到待机电压后自动发出信号开启pwm的3、5v给BIOS供电;
4,EC给晶振供电,产生待机时钟,EC在延时得到待机复位;
5,EC读取BIOS程序(一般是瞬间波形);
6,EC关闭pwm的3,5v供电;
7,如果检测到适配器,EC再次发出信号开启pwm的3,5v;
   如果检测不到适配器,EC会等待出发开关后在发   出信号开启pwm的3,5v供电,如华硕k42;
   也有的板,不管是否检测到适配器,都需要触发开关后在开启pwm的3,5v,如联想e420(纬创代工)
8,EC发出RSMRST#给桥;

网友:
完蛋了,没人回复。。。。。。。。。。。。

网友A:
什么EC  我曾经修过一个HP的 也是这种新的时序 别想的那么复杂 虽然我也修了 很久  重点查EC条件吧 待机的条件全都查 电源检测什么的

网友B:
RSMRST#信号有没有,没有往前查,还有这EC带程序吧,我没去看图纸,如果带程序有没有换剪板的或刷写过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信号有没有,没有往前查,还有这EC带程序吧,我没去看图纸,如果带程序有没有换剪板的或刷写过的呢 ...

rsmrst#有的,这个不带程序吧,换过和没换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EC  我曾经修过一个HP的 也是这种新的时序 别想的那么复杂 虽然我也修了 很久  重点查EC条件吧 待机的 ...

ec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信号,还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又一个刷分的,小心给扣到负数。

网友:
看看ec带不带程序

网友D:
查BIOS一直在读还是读一瞬间
查3/5先掉还是开启先掉,3/5先掉为后级
此机待机有3/5V且需要收到SUS_PWRGD才能触发
开启有个小下拉电阻会出现这故障的,可以去除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BIOS一直在读还是读一瞬间
查3/5先掉还是开启先掉,3/5先掉为后级
此机待机有3/5V且需要收到SUS_PWRGD才 ...

示波器看了下bios有读取动作,3v 5v后级没问题,bios拿掉就会一直持续出3 5v    那个排阻的通病已经排除了,换好几个排阻了,掉电瞬间有sus_pwrgd  ,就是开启的下拉电阻我等下看下,去掉行不行

网友:
LID正常不

网友:
lid刚开始都查过了,非常正常,即使正常也干掉了。

网友:
还有没有人能给点建议的。。。。。

网友:
还有人吗?那个大神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