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 版号6-71-w65s0-d02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8-10-08):
前天接神舟K650D 版号6-71-w65s0-d02 机器,拿过来按开机键不显示。但拔掉电池,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插拔电池也是一样,都能正常开机。找了论坛,论坛都说此机有好多通病,桥啊 BIOS,还有PQ23 PQ58 都容
易出问题。最后看到有一个朋友出现的问题跟我的一样。不知道那位朋友解决了没有。好了下面开始我的维修过程

测量开关电压有10V左右。按下开关,有高低电平变化 ,查到开机信号是M_BTN#
去到芯片PU4。
PR121的左边 按开关有高低电平变化。但PU4的第六脚没有高低变化。PWR_SW# 一直为低电平。一接通电源,就开机,是不是PU4出了问题,
我拆了看看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本打算 拆了PU4  把PU4的三脚跟6脚直连。但拆掉PU4之后 连3,5V电压都没有了。只能又把PU4装回去。 后来一想
既然这个芯片部份可以工作。要不把三脚 跟6脚 翘起,下面用导线连接,弄好后 满怀信心去按开机键,依然还是没有反映,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朋友们,看看PU4的图纸,问题出在哪里找到了吗?
---------------------------------想一想-------------------------------------------------------------
后来在量电压的时候,开关键上有3.3 按下去,到0V,量pr318 正常是3.3V, 按下开关后量电压有2.4V,没有达到开机低电平。 找了一会,看了一会图纸
,找到了问题所在。PR121 这个电阻也应用导线连接或0欧电阻连起来。这下按开关能开机了。不要以为这样子就维修结束。我本以为机器能开机了。就还给了用户。结果用户拿回去直接用电池不能开机。今天 又拿回来了。我一下子傻了。用电源能开机,用电池就不能开机,这是什么机器啊。还得继续接着修。要不然到嘴边的肉难道还要吐出来不成。
对比开始查公共电,都有电。查3V (此机器需要按开机或者插USB充电才开启5V) 。唉 还真运气啊。一查插电池的时候 没有3V。问题就在这里了。
  插电池的时候没有3V 即VDD3   一看PU3 一插电 池就应有3V出来,结果没有,去查工作条件。看到PU3 芯片片的 16脚 主供电,没有电。即插电池的时候vin1 时候没有电。搜索VIN1的来源,结果还是来自PU4。兜了一圈还是回到PU4上来。插电池的时候vin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里早有人发过贴说过这个芯片,2-8 3-6短接就好了

网友:
p2808的问题好多哦       改二级上去靠谱       换的芯片有时都是坏的

网友B:
咋就非通病的维修了?秒杀的故障。
其实量到开关10V首先就去了开关接口的一个二极管看看或许就好了
你不明白待机芯片的供电来源及PU4的内部原理,所以会返回来。

网友C:
楼主你的帖子没编辑完啊    后来呢   是换了PU4还是飞线了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个问题;论坛里早有人发过贴说过这个芯片,2-8 3-6短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里早有人发过贴说过这个芯片,2-8 3-6短接就好了

没有查到哦。论坛里发的。只是查到有一个故障跟我这个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就非通病的维修了?秒杀的故障。
其实量到开关10V首先就去了开关接口的一个二极管看看或许就好了
你不 ...

好象是通病了。有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帖子没编辑完啊    后来呢   是换了PU4还是飞线了   怎么解决的啊?                              ...

飞线解决了。没有找到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