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网合并成一个网

楼主(2018-10-08):
有一家医院,有三个网,内网,专网,外网,然后三个通过三个路由器,一个48口交换机合并到一个,下面的电脑只接交换机,因为以前维护的人员没做了,医院找的我,有一台电脑坏了,我重装系统后只能上外网,三个网没法同时上,其它的电脑都可以同时上。我也知道在dos里面改一些东西,但具体的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有设置过的同行给点提示,谢谢了

网友:
难怪经常有人抢我生意,几个命令就搞定了,很简单的 。
就像前几天也有人要抢我的监控生意,摄像头可是十几公里装一个头,这样的生意人家也抢,抢了要能做才好啊。

网友:
你首先查看其它电脑的IP配置情况,正常情况下,都是在路由器绑定了IP和MAC,导致你什么网也上不了。要按照原来绑定的IP进行设置一般就可以了。首先查看其它电脑的IP和DNS设置是什么,再作下来步打算,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权限的话,去查看路由器的配置情况。

网友A:
要加route表,才能同时上三个网。route add xxx.0.0.0 mask 255.0.0.0   xxx.xxx.xxx.xxx -p

网友:
IP和DNS设置去查看路由器的配置情况。

网友:
IP和DNS设置是什么,再作下来步打算,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权限的话,去查看路由器的配置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route表,才能同时上三个网。route add xxx.0.0.0 mask 255.0.0.0   xxx.xxx.xxx.xxx -p

加路由表是个办法

网友:
因为正常电脑只有一个网卡,如果有两个的话就会产生冲突,你需要用CMD命令进行添加网关,就是上面的方法

网友:
这个真是不好收拾的,我也碰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