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5-b开机一直灰屏,系统进不去

楼主(2018-10-08):
820-3435-b开机一直灰屏,系统进不去,苹果系统和WIN系统都进不去,一直灰屏,恢复BIOS和刷BIOS都没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问题呢,排除了吗

网友:
有开机铛的一声吗

网友:
硬盘 显卡

网友B: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是不是屏的事,拿下硬盘看出不出硬盘丢失符号

网友C:
得看哪些系列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问题呢,排除了吗

硬盘没办法排除啊,手里没有硬盘啊 不过我拆掉硬盘屏幕会出现 问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是不是屏的事,拿下硬盘看出不出硬盘丢失符号

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哪些系列吧 ?

看什么系列?

网友E:
拆了硬盘用U盘进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没办法排除啊,手里没有硬盘啊 不过我拆掉硬盘屏幕会出现 问号

那就证明显示没有问题,硬盘有问题

网友:
拆掉硬盘挂其它机器测试下,没问题的话有可能硬盘接口或相关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硬盘用U盘进PE试试

拆掉硬盘 进PE可以进。。

网友:
不过我拆掉硬盘屏幕会出现 问号   那就是排除屏的问题了

网友:
测出来了确定硬盘坏了,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屏幕问题。。。

看你说是拆下硬盘会出问号,那就说明是系统或硬盘问题了,先重新安装系统试试看能找否抹掉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没办法排除啊,手里没有硬盘啊 不过我拆掉硬盘屏幕会出现 问号

拔掉硬盘出现问号就说明根本不是灰屏故障,那肯定就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故障遇到过 基本是硬盘和BIOS的问题

网友:
不上硬盘,优盘试试。。。。。。。。。

网友F:
正好我也遇到一台,开机灰屏,换别的屏也一样。还以是主板的问题,结果是硬盘引起的,拆掉就能显示带问号的文件夹。换个硬盘就能进系统了。以前遇到硬盘坏都是找不到硬盘,但是能显示,这台硬盘坏了就一直灰屏,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
硬盘排除了吗   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好我也遇到一台,开机灰屏,换别的屏也一样。还以是主板的问题,结果是硬盘引起的,拆掉就能显示带问号的 ...

我的是硬盘坏了。换了硬盘好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坏了吧?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苹果机子。修得比较少。有修过也是待机电路出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也能进入在线恢复模式的。。。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