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奇怪故障

楼主(2018-10-08):
华硕K43T开机就这样了,按F2无反应进不去BIOS,硬盘也拆了,是主板BIOS数据出错?以前没遇到的,论坛各位师傅有遇到过吗指点一下了  感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刚刷了BIOS?意思应该是电源不对所以BIOS不能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刚刷了BIOS?意思应该是电源不对所以BIOS不能升级。

没有呀 开机就成这样了 昨天还好好的,电源不对?这个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呀 开机就成这样了 昨天还好好的,电源不对?这个是电源问题吗?

原装电源试试看,系统下升级BIOS后检测到电源适配器不对。你把英文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键盘连键开机自动按出进入刷BIOS界面,还提示你接上电源,拔了键盘就不会了

网友:
你不是要刷BIOS出现这个界面吧,这是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两种情况,1,BIOS出错 ,刷BIOS。2,EC检测适配器的相关电路有问题了,查AC_IN_OC#相关部分

网友:
这可能 是bios  的问题吧。。。。。。。

网友:
电压检测出问题了,华硕笔记本是用台式机的思路造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比发帖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源试试看,系统下升级BIOS后检测到电源适配器不对。你把英文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没插电源适配器用电池开机也是这样

网友:
先刷BIOS看看,然后再搞其他的

网友:
楼主还是先排除外设吧,不然也是很不好琢磨的

网友:
bios或电源问题。。。。。。。。。。。。。。。。。。

网友:
放下电或者刷个bios

网友:
这是提示bios升级过程需要插入电源适配器,否则升级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
什么问题呢  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呢  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呢  修好没有

网友:
这是提示升级BIOS,检测到电源不正常,同楼上建议,先拆下键盘,换上好用的电源适配器,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主板问题,查下电源检测信号

网友:
先重新刷下bios了

网友:
键盘拔掉用外接键盘试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