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6-71-W6500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8-10-08):
此机器拿来开机上电0.13左右 拆掉裸板测试0.073左右过一会会掉电 ··· 此机机怎么插 论坛里说PQ23坏  我检查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
不要“好像”,既然是通病零件,先换掉再说

网友A:
哈哈哈  修好了··浪费钱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修好了··浪费钱 哎···

到底是什么问题咧?你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PQ23/PQ6/PQ1其中一个吧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检查的?是用眼睛看还是用万用表测

网友:
0,13 有可能是 PQ23 ,你查一下线种,有时候也不一定

网友:
pq23    pq58    还有p2808 和3v短路烧南桥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