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0-08):
如题这个机器毛病大家都知道的显卡加焊就好了,我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加焊好了 装机喇叭没有声音我操什么问题  看下驱动发现没有识别声卡硬件  心想这个问题不解决客户不可能给你钱的  换个声卡芯片好了 我怀疑机器之前就是没有声音的 不能烤个显卡吧声卡烤坏了吧  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单收费吗  我没敢报价

网友:
肯定要单独报价

网友:
这样的事情经常会碰到,免费处理一下,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好办简单的可以不收费 相对麻烦的 最好说下

网友A:
不用怕类似机子报过300-900 客户要的只是修好就行了 这些机子大多是客户上大学刚工作时买的 有特殊感情 钱不是问题

网友:
没必要的

网友:
不费劲的就免费搞一下。  我个人觉得不用太介意。除非你的收费比较优惠。

网友:
烧机cpu端,没有一点电流,所以cpu短路还是什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怕类似机子报过300-900 客户要的只是修好就行了 这些机子大多是客户上大学刚工作时买的 有特殊感情  ...

要是那样的想法就好了  我这个都是 花太多钱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牛逼         仔细看一下有发现

网友:
肯定是之前的问题了,应该是能收上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