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08):
  大家好,我是深圳迅维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一起来看看吧!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晚上睡觉前还是正常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机就开不了机了。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客户描述手机睡之前是好的,睡一觉起来就不开机了,首先排除手机没电了,不充电等故障,然后我们可以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来判断故障。

  【维修过程】:

  接充电器没有充电电流显示,也不显示充电图标,那么先排除充电问题导致的不开机,接下来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接电大短路。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拿下主板,测量到是 PP_VDD_MAIN 主供电对地短路。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熏松香,烧机,表面没有短路的痕迹,要分层下来查询。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测量中 逻辑部分上层主板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下层的主板上的主供电对地阻值对地短路。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下层熏松香烧机,发现是 主供电PP_VDD_MAIN 上的滤波电容 C7511_S松香融化了。直接镊子挑掉。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测量此供电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

  主板贴合起来。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此故障是主板上的主供电滤波电容对地短路造成的不开机。

iphone 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X 摔后不开机维修案例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x还没拆过,分上下层的啊,分离是用风枪了吗?

网友:
老师们讲讲分层细节,用什么风枪,多少度,贴合注意什么多给我们讲讲。

网友:
老司机有点牛,,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B:
某宝好像有专门机器分离iPhone x的主板,低温焊锡的,20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好像有专门机器分离iPhone x的主板,低温焊锡的,200度左右。

BGA设备肯定可以,应该买专用BGA

网友:
好厉害,思路很清晰,最近在学习,一有时间就来看看各位大神是怎么修机的

网友:
小故障,就是分层有点难度,对吧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x还没拆过,分上下层的啊,分离是用风枪了吗?

现在出了很多,分层神器不许风枪都可以的